怎么分析这个继电器控制的闪光电路啊

楼主(2022-12-07):
    下面这个电路用12V加电,继电器控制,连接的灯闪烁

    这个怎么分析呢

网友:
    很简单。图中所示可动触点的位置是继电器衔铁释放的位置,继电器吸合可动触点则移动到与左边静触点接触。你只要分析图示位置12V电压施加到电路上,继电器会如何动作,继电器动作后当然灯亮而且由于两个电容放电继电器仍可保持吸合一段时间,然后释放。这就够了。

网友:
    1、Relay1处图中位置时,12V对C1充电;

网友:
    电容间切换 及 12V(无220ohm)-电容切换 之间没有 soft-start, 因此引起的 inrush current 非常大,容易造成 relay 接点碳化及电容损坏。

网友:
    在没有电子器件(双极型管、MOS管)的年代,这个设计也是愚蠢的设计。只要看看没有晶体管时汽车的转向灯(工作时是闪烁的)如何工作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