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量生产时, 是否要一个一个对 ACEX1K 的 PCB 的配置器件如 EPC1 进行下载?

楼主(2022-12-07):
批量生产时, 是否要一个一个对 ACEX1K 的 PCB 的配置器件如 EPC1 进行下载?

网友:
在批量生产时, 可以利用 ALTERA 或第三方提供的下载器进行下载, 不需要对每一块板子单独地下载, 只需将下载好的 EPC 直接插入板上即可。

网友:
FPGA最厉害的地方是可以配置它的可编程架构,来实现任意我们需要的数字功能组合。
另外,可以以大规模并行的方式实施算法,这意味着,可以非常迅速和有效地执行大数据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