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始化代码中分配堆栈的问题

楼主(2022-12-07):
初始化代码中分配堆栈的问题 MSR CPSR_c, #0xd3 ;进入特定的处理器模式
LDR SP, StackSvc ;给当前处理器模式的堆栈指针赋值,这只是一个值而已,
;他在接下去的 DCD 语句赋值
SvcStackSpace SPACE SVC_STACK_LEGTH * 4
这个语句开辟一个 SVC_STACK_LEGTH * 4 大小的内存,SvcStackSpace 是这块内存的标
号,我想应该就是内存的首地址,这样应该好理解了.
StackSvc DCD SvcStackSpace + (SVC_STACK_LEGTH - 1)* 4
这个语句就是把这个首地址加上堆栈大小值.

网友:
计算出堆栈指针来,我想这个堆栈是向下生长的,所以 SP 赋值的是堆栈地址最高的那个。

网友:
堆区(HEAP):一般由程序员分配释放, 若程序员不释放,程序结束时可能由OS回收。在单片机的sram中的ZI-data中。由malloc 系列函数或new 操作符分配的内存。其生命周期由free 或delete 决定。在没有释放之前一直存在,直到程序结束。其特点是使用灵活,空间比较大,但容易出错。向上生长。
栈区(STACK):由编译器自动分配释放,在单片机的sram中的ZI-data。保存局部变量。栈上的内容只在函数的范围内存在,当函数运行结束,这些内容也会自动被销毁。其特点是效率高,但空间大小有限。由高地址向低地址生长。

网友:
空间只是静态的栈使用统计,链接器无法统计动态使用情况,例如链接器无法知道递归函数的递归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