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UC3842芯片调试问题?

楼主(2022-12-07):
设计了一款隔离的电源模块,发现3842芯片不正常工作,7脚电压大概在13V左右波动,8脚不到1V的电压也是波动的。
所以我觉得是芯片没有正常工作,导致驱动电路没工作,现在一直排查不出来什么什么问题,急求大佬帮解答一下!!!附上原理图

网友:
1、3842的工作电压在启机时需要达到16V,如果你的启机电压没有超过16V的话,是没办法工作的。
2、3842正常工作的时候,8脚电压在5V,如果不在5V的话,那就是3842坏掉了,可以更换一下。

网友:
适当调整R5R7电阻值,一适应可调在电压范围内正常运行。

网友:
使用VIPer12A反激电源IC构成辅助回路,为后级TL494功率级开关电源线路提供电源。TL494采用经典的三极管推挽结构和驱动变压器形式,驱动两支40A级MOS管形成振荡回路。该电源输出端采用LM358运放线路构成稳压和短路功能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