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I易误判实例讲解

楼主(2022-12-07):
AOI易误判实例讲解,都是一些AOI对不良的辨别方法,分享给大家

网友A:
    AOI本来就不能百分百判断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AOI本来就不能百分百判断不良

是这样没错

网友:
    不错不错,很是经典和美味,有料尝鲜

网友:
    一般根据此批量的板子做定性分析后,调整AoI内部参考值,比如锡点大小,camera亮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