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 5PIN手机生产使用何种方式校准

楼主(2022-12-07):
目前手机 USB都是通用MIC 5PIN的 只能接(含VBUS  D+  D-  GND)这几个引脚,都没有多余的引脚来接串口线。请问下这种情况你们在生产的时候是使用META USB来校准呢还是预留测试点做夹具使用串来校准?

网友:
USB 校准每次连META都要手动连,速度慢,不宜批量生产。只有研发调试的时候还适用。

网友:
若是串口校准,是使用哪路串口线来作校准使用,(如URX1/UTX1--URX4/UTX4)还是都可以用,只要软件设置相应的串口即可!

网友:
在做MT6513时,发现用UART校准,好像都联不上去。
最后还是用USB校准的。速度也很快的。量产用此方法没有问题。
当然我没有用UART联上校准,也有可能是哪里设置不对,或操作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