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单片机控制舵机抖动问题?

楼主(2022-12-07):
用51单片机控制机械臂,有3个步进电机,1个舵机,qt做了上位机,通过串口给机械臂发送指令控制,现在有个问题,每当我在上位机界面按下一个按钮,舵机都会抖动一下,很快又恢复,这是为什么,有干扰吗

网友:
估计是串口进入中断后,给舵机的pwm信号因此改变了,舵机就抖动了。通讯结束后又恢复正常。

网友:
舵机PWM是在中断中处理的吗?如果是的话可以试试将该中断设为最高优先级。

网友:
有做消抖的处理吗?

网友:
改用有硬件PWM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