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防护选型思路-步骤选型

楼主(2022-12-07):
ESD防护器件的主要参数,即TVS参数,有如下几个比较重要。
首先看V-I曲线图

V-I曲线图
第一个参数是VRWM,反向工作电压。这个值一般略大于被保护信号的电压,比如信号电压在2.5V左右,那么Vrwm可选择3V-3.5V即可。不需要很大,否则会导致另一个参数钳位电压过大。
第二个参数是VBR,即反向击穿电压。就是当静电或瞬间电压超过Vbr,TVS反向击穿,泄放电流。
第三个和第四个参数有关联。即Ipp峰值电流和Vc钳位电压,Ipp是越大越好,说明TVS过流能力强,同一型号下Ipp相同时,Vc越小越好,说明钳位性好,而且Vc要小于被保护电路能承受的安全电压。
Vc怎么测试的,就是在给定的峰值脉冲电流Ipp下测量TVS两端电压。
第五个也很重要,就是结电容。这个值一般是pf级别的,我们知道电容会降低信号速度,因此对于高速的信号,结电容要尽量小。
至于Ir漏电流当然越小越好。
还有一个参数忘记了,就是动态电阻,越小越好,这样泄放越快。
其他的参数就不介绍了。
据此,可以根据如下步骤选型。
1.计算接口信号幅值的范围来确定ESD器件的工作电压Vrwm;
2.根据信号类型决定使用单向或者双向ESD器件;
3.根据信号速率决定该接口能承受的最大结电容;
4.根据电路系统的最大承受电压冲击,选择适合的钳位电压Vc;
5.确保ESD器件可达到或超过IEC 61000-4-2 level4。

网友:
人体静电可以摧毁任何一个常用半导体器件。
以前实验室发现有人裸手拿板,就发一块坏板,让他维修。

网友:
静电不能被消除,只能被控制,控制ESD的方法:
堵:从机构上做好静电的防护,用绝缘的材料把PCB板密封在外壳内,不论有多少静电都不能到释放到PCB上。
导:有了ESD,迅速让静电导到PCB板的主GND上,可以消除一定能力的静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