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变换电路所得的直流电压转换成恒流电压供给白光LED负载

楼主(2022-12-07):
如何将变换电路所得的直流电压,转换成恒流电压,供给白光LED负载。

网友:
可以使用恒流源电路。

网友:
你先确定你现在有的电压是多少V,然后你白光LED需要的电压大概多少V,然后看需要升压还是降压的驱动IC。

网友:
有专用的IC,直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