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 FPGA 设计转为 ASIC 设计?

楼主(2022-12-07):
如何将 FPGA 设计转为 ASIC 设计?

网友:
可以将 FPGA设计转为 ASIC 设计, 世面上有很多这样的 ASIC 设计厂商. 但是转为 ASIC需要很大的量很一大笔开模费用, 而现在的 FPGA 器件已经非常便宜了。

网友:
用逻辑门重新布局就可以了,数电的自动化版图设计,勉强还能接受!

网友:
芯片设计的复杂度提升, 成功设计一个芯片所牵扯的步骤与过程也愈加复杂,所需花费的资金也成倍增加了。
在芯片制造出来之前,很多精力会花费在RTL代码验证工作上,另外软件的相关开发工作,也会在得到芯片前开始,这2方面都需要借助FPGA原形来模拟芯片的行为。

网友:
FPGA原型在数字芯片设计中,基本是必不可少的,
原因非常明显,相比用仿真器,或者加速器等来跑仿真,FPGA的运行速度,更接近真实芯片,可以配合软件开发者来进行底层软件的开发。
当然FPGA原型作为芯片的替身,也是有诸多限制的,比如规模限制,速度限制,功耗限制,结构限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