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中集中参数和分布参数那种比较好?

楼主(2022-12-07):
高频中集中参数和分布参数那种比较好?要怎么选择这两种方法比较合适呢?谢谢!

网友:
分布方法,精度较高,但比较复杂;
集总方式相对简化,但有一定误差。

网友:
满足d<<λ条件的电路称为集总参数电路。
不满足d<<λ条件的电路称为分布参数电路。

网友:
集总参数电路即电路的尺寸远小于电路工作时电磁波的波长时,可以把元件的作用集总在一起,用有限个R,L,C元件加以描述。
射频微波电路基本都是分布参数电路,但是在L、S、C等波段,有源电路的阻抗匹配依然可以使用高频电感电容等集总元件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