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启动代码中这句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12-07):
请问启动代码中这句是什么意思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LDR r0,=bottom_of_heap
MOV pc,lr
;/* 分配堆空间 */
AREA Myheap, DATA, NOINIT, ALIGN=2 bottom_of_heap SPACE 256 ;库函数的堆空间

问题是:
1.这个函数在哪里被调用
2.赋值给 r0 以后就完事了 r0 起什么作用

网友:
堆和栈的分配函数,由 ADS 提供的初始化代码调用,具体参考配套的《ARM 微控制器基础与实战》相关部分。

网友:
内存分配方式有三种:
1 从静态存储区域分配。
内存在程序编译的时候就已经分配好,这块内存在程序的整个运行期间都存在。 例如全局变量,static变量。
2 在栈上创建。
在执行函数时,函数内局部变量的存储单元都可以在栈上创建,函数执行结束时这些存储单元自动被释放。
栈内存 分配运算内置于处理器的指令集中,效率很高,但是分配的内存容量有限。
3 从堆上分配,亦称动态内存分配。
程序在运行的时候用malloc或new申请任意多少的内存,程序员自己负责在何时用free或delete释放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