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清洗机RC振荡电路老烧电阻

楼主(2022-12-07):
超声波清洗机基极RC振荡电路,按启动键后必烧如图电阻,麻烦高手帮忙分析检修思路,谢谢!

网友:
可以采用d100电阻丝代用,看光电流数值看看电流多大,计算下功率再选用合适功率的电阻。

网友:
不是元器件存在软击穿现象,电子设备由于电子元件在上电瞬间状态不同,会在极短瞬间改变状态,瞬间导通的顺序不同有前后进入工作运行状态,所以会发生上下不在同时状态,就会出现一个管子先导通,如果正好碰到的话,就会出现老是这个电阻或管子烧毁的现象,可以让电路先上电后再接输出至前振荡回路或加一个延时继电器可以改善,不会出现烧电阻或管子现象。

网友:
短时间就烧还是长时间,这个电阻你用大一点也没事吧。

网友:
恐怕还有元器件存在软击穿现象,还是再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可以用d100电阻丝代用,看光电流数值看看电流多大,计算下功率再选用合适功率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