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XC6206输出不稳?

楼主(2022-12-07):
请大家看下这个电源电路能否稳定输出2.8V电压?我测量发现1.2V和3.3V输出稳定,但2.8V的波动范围,超过了数据手册的规定数值。我知识浅薄,不知道是电路问题还是XC6206-2.8V芯片的问题?

网友:
把U1的PIN3 试用5V供电,如果 正常, 请对着数据手册   中 Dropout Voltage 仔细思考

网友:
    还可以换一个2.8V芯片试一下

网友:
要看你2.8V的电流多大!200mA时要求输入电压最少3.2V以上,300mA时要求vin最小为Vout+1V以上!规格书参是在VIN=Vout+1V时测的!你2.8V输出不稳定,可以测一下3脚输入电压,估计有波动!C6和C9加大试试!Q2也有压降,导致3脚电压偏低,也可以尝试把Q2移到U2前面!

网友:
    XC6206的动态响应不好,所以电压波动很大,建议换一个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