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向量合成矩阵

楼主(2022-12-07):
    已经提取了一些向量(都是一个个竖条),纵坐标相同,怎样将他们合成一个矩阵,然后得到这个矩阵。

网友A:
    什么意思,cat可以吗,多就循环,不多手动就ke yi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cat可以吗,多就循环,不多手动就ke yi

比如说,200*1的向量,200*8的向量,200*1*3的向量,怎么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矩阵

网友:
    后面那个维数都不一致,怎么行,除非你指定加到哪里
    a-200*1;
    b-200*8;
    c-200*3;
new = [a,b,c]; 这种这样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