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routekeepout在添加shape allowed后,shape不能正自更新的问题

楼主(2022-12-07):
原来设置的routekeepout后,shape是自动避让的,但现在想让shape可以填充routekeepout,在设置shape allowed后,shape不会自动填充,这个要怎么解决啊?

网友:
    更新一下铜皮‘’

网友:
    先更新铜皮,不行的话,重新画一块叠加上去或者叠加一块静态铜皮

网友:
    拿起銅皮 ix  0 0 放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