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端防反怎么做?

楼主(2022-12-07):
    加了个二极管,4148
压降0.9V
    后端的电压感觉都不够了,
    各位做过防反处理么?选用的什么型号,改怎么选?

网友:
    可以用MOS防反接

网友:
    请问你的电路图有嘛?一般我是用MOS管做开关防反接

网友:
    你的输入是多少电压,一般都是通过12V或是24V变压模块给出的电压,一般只是输入防反接的

网友:
    使用MOS管实现的防电源反接电路,在电源正确接入时,电源正常对负载供电。

网友:
    在电源正极用两个PMOS来防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