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PCB板材?

楼主(2022-12-07):
我的了4层板,怎么选择PCB板材

网友:
选择PCB板材必须在满足设计需求和可量产性及成本中间取得平衡点

网友:
设计非常高速的PCB板子(大于GHz的频率)时这材质问题会比较重要。例如,现在常用的FR-4材质,在几个GHz的频率时的介质损(dielectric loss)会对信号衰减有很大的影响,可能就不合用。就电气而言,要注意介电常数(dielectric constant)和介质损在所设计的频率是否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