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图片上用matlab选取数点,确定其曲线,然后求出两条曲线的交点

楼主(2022-12-07):
    如何在图片上用MATLAB选取数点,确定其曲线,然后求出两条曲线的交点

网友A:
    有点得到曲线可以用拟合,由拟合得到的曲线方程解出交点。
PS;一般的,除了几个特殊的图像,由若干点不能得到准确的曲线方程,只是个拟合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得到曲线可以用拟合,由拟合得到的曲线方程解出交点。
    PS;一般的,除了几个特殊的图像,由若干点不能 ...

我刚开始学习matlab,不是很明白该如何处理,大神能否帮忙写个代码或者给个网址什么的参考
    比如要导入这样一张图片
然后上下两条白线取点延伸  应该是如何进行操作。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先要进行图像处理,检测出亮度高一些的散点,通过这些散点拟合出两条曲线。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你知道这两个亮线在图片外的走势、形状吗?如果不知道的话你是不知道曲线在图片外的区域是什么样子的,也就不能知道两者的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