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A下载时 显示Error: Can't access JTAG chain是怎么回事啊,我的板子都换了两个...

楼主(2022-12-07):
    PGA下载时 显示Error: Can't access JTAG chain是怎么回事啊,我的板子都换了两个了还是同样的问题,急求
    我的板子都换了两个了还是不好使,拿别人的板子好使啊,是芯片坏了吗?

网友:
    显示“Error: Can't access JTAG chain”可能是以下几种原因:
(1)所选的FPGA型号与硬件不符;
(2)并口与下载线之间的通讯有问题或者下载线坏;
(3)下载线与JTAG插座之间接触不良;
(4)下载线和板子的JTAG口接反了;
    (5)FPGA已烧;
    (6)电源的问题;
(7)原理图设计有问题;
    (8)FPGA芯片底部的大焊盘没接地。

网友:
    问题很明显:JTAG下载链路不通。有几个原因:
1. PCB板子上与JTAG口相关的6根线(TDI、TMS、TDO、TCK、VCC、GND)的连接是否正确(上拉、供电等问题);
    2. 下载线驱动是否正确安装;
3. 下载线缆是否正常,且正确连接;
4. 最后再怀疑芯片(一般不要怀疑芯片的问题,除非是焊接问题)。

网友:
    首先检查一下你的板子的下载电路是否正常,我前不久碰到过PCB板丝印层印反了,反过来插下载线就好了。当然这只是举例。可能还有其他原因的。
然后你再怀疑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