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工作频率9.6GHz的微带阵列天线的尺寸

楼主(2022-12-07):
我想设计一款工作在9.6GHz的微带阵列天线,但是由于我不是学这个专业的,不知道如何设计,所以请高手们不肯赐教。

网友:
阵列天线 首先要解决单个天线的尺寸设计
然后再根据单个天线设计功分器
之后再根据功分器所分配的数量 排列成相应的型阵
用CST仿真
最后再拿到微波暗室去实际测试一下
辅助软件是ADS
你这个比较复杂, 单体设计和功分器设计还有排阵 这三块在我这是由三个人负责的
所以你的任务量相当多了

网友:
    用Antenna Magus。。
    你要用的是天线设计软件,而CST是天线仿真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