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问EMC测试中的浪涌抗扰度怎么测?

楼主(2022-12-07):
我知道的EMC分EMI和EMS,EMI我们一般测CE和RE;EMS我们一般测ESD,现在要测浪涌抗扰度,请大侠指点。

网友:
浪涌还是比较好通过的,一般都是在入口加放电管或者是压敏电阻等措施,关键还是要看浪涌对你的EUT是怎样印象的。

网友:
    浪涌(冲击)耐受(Surge immunity) -或通称雷击耐受
    开关操作(例如电容器组的切换、设备和系统对地短路和电狐故障等) 或雷击(包括避雷器的动作)可以在电力系统或通信线上产生暂态过电压或过电流。通常这种过电压或过电流称作浪涌或冲击。浪涌呈脉冲状,其强度从几百伏到几万伏,从几百安到上千安,是一种能量较大的扰动。在雷雨多发地区或电力系统负载经常突变地区,如果措施不当,浪涌经常会烧毁电子元器件,破坏通信设备使网路异常等。此项检验的目的就是为了检验电子和电气设备抵抗浪涌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