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IoT支持基站定位吗?

楼主(2022-12-07):
    NB-IoT支持基站定位吗?

网友:
    R13不支持基站定位,但运营商网络可以做私有方案,比如基于小区ID的定位,不会影响终端,只需要网络增加定位服务器以及与基站的联系即可。
    R14计划做定位增强,支持E-CID、UTDOA或者OTDOA,运营商希望的定位精度目标是在50米以内。
    如果从终端复杂度角度考虑,UTDOA更好,因为对终端几乎没有影响,并且在覆盖增强情况下(地下室164dB),UTDOA(上行)功耗更低;如果大部分场景不需要覆盖增强,从网络容量角度来看,OTDOA(下行)会更好。

网友:
    不支持,因为NB终端不提供测量报告。。

网友A:
    不支持,但一般NB都是与GSM或FDD共模建设,基站也可以通过对应关系间接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支持,但一般NB都是与GSM或FDD共模建设,基站也可以通过对应关系间接定位

    是的,就是GSM的基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