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cadence进行电路仿真的瞬态分析

楼主(2022-12-07):
请教大神,如何用cadence进行电路仿真的瞬态分析呢?

网友:
瞬态仿真会经常涉及到精度和速度的折中。
控制精度可以通过改变容差、积分方式、步进大小等参数

网友:
    基本参数设置
1、stop time 仿真时间设定
默认t=0开始,所以只需要设置终止时间。
单位是s,可以加个m、u、n、p
    2、Accuracy Defaults 仿真精确度和速度设定

    可选择三种仿真精确度:宽松的(liberal),适中的(moderate),保守的(conservative)

“liberal”的仿真速度最快,但是精确度最低。这种精度的仿真适合于数字电路或者是变化速度较低的模拟电路;
    “moderate”作为仿真器默认的设置,其精确度类似于用 SPICE2 计算的仿真结果;
“conservative”具有最高的精确度但速度最慢,适合于敏感的模拟电路仿真。

    上述三种系统默认的精度设置实际上包含容差(reltol),相对参考(relref),积分方式(integration method),最大时间步长(maxstep),截断误差比(lteratio)等参数,具体设定如表 2.1 所示。在仿真日志文件中,都可以看到相应的参数设置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