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有没有人使用过CST的频域求解器,能够指导一下吗

楼主(2022-12-07):
如题,一直使用CST的时域求解器,但是随着模型的复杂程度增大(共形结构),使得模型的网格很多,且难收敛,所以试着看频域求解器能不能解决问题,在网上搜了一下,基本没有频域求解器相关的文章,所以在这里看看有没有谁用过频域求解器。
根据划分的网格时四面体网格,所以猜测和HFSS的使用差不多,最好能发上简单的模型,说一下设置的过程,谢谢!

网友:
    其实就是一个共形的多层的天线阵列,只是底部的馈电网络比较复杂,而且基板很薄,导致网格很小,所以我猜测是网格多,六面体网格不易模拟出复杂的结构,而四面体网格能够比较精确的模拟出复杂的结构

网友:
    这个选项一是为了防止多端口之间的耦合;
    二是端口靠近其他结构时,反射的能量直接进入端口导致能量的发散

网友:
    CST擅长的是时域求解,如果使用频域求解器,建议用HFSS。以前仿真的时候,发现HFSS中能仿真的结构到了CST频域就仿真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