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通信中,是不是光衰越小越好?

楼主(2022-12-07):
    光纤通信中,是不是光衰越小越好?光衰越小即光链路质量越高,相应的网络传输延迟越低,带宽越稳定,表现出来的就是宽带网络质量越高

网友:
    光衰减的确是越小越好,主要是信噪比会提升。

    光衰减越小,意味着同样传输距离的情况下,所需要的EDFA更少,带来的自发辐射噪声也越小,相当于光链路的信噪比会得到提升,显然传输质量会更好。

网友:
    并不全是,大部分的都是越小越好。但是少部分的光模块或者接收器,只能是在特定的范围内,比如光纤收发器,如果手的光太强,比如+5就会把光纤收发器烧掉。如果+5信号用在OLT上就没问题。。当然我这只是普通的说法,楼上的比较正规。

网友:
    只要在一定范围内,没有误码,大一点或小一点几乎无差别,并不会影响传输延迟。但从某些角度看是越小越好,小了可以轻松调大(加光衰就行),但大了就不易变小。

网友:
    是的
    但是光传的太远,中间就需要加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