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FPGA工作不正常?

楼主(2022-12-07):
    如何检测FPGA工作不正常?

网友:
    如果供电、时钟工作都正常的话,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写个简单的程序下进去看看能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
    最简单就是用仿真器下载一个程序进去,如果下载不了 就有问题

网友:
    跑一个程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