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选取ADC

楼主(2022-12-07):
    只是知道位数越高,采样越好,但价格约越贵
    怎么确认adc是否满足要求呢?怎么把需要的精度和ADC的位数关联起来。
相同位数的ADC,有性能的差别么,如何选取

网友:
    正常就单片机自带的ADC基本就可以满足需求

网友:
    相同位数ADC也是有差别的,可能速度就不一样

网友:
    AD的位数很重要,也称AD的采样精度,有16位,24,位比较常用

网友:
    看你对数据的采样精度,这个精度越高,需要的采样位数就越大

网友:
    采样的速度也很重要,速度越高,还原波形越好

网友:
    如果AD要求不是很好,很多单片机里面就带着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