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打开WIFI模块影响屏显示

楼主(2022-12-07):
想咨询一下,产品批量组装时,产线测试反馈有出现,正常开机OLED屏显示正常,但开启WIFI模块,OLED屏会出现闪屏之类的不良现象,如果把WIFI天线去掉,开WIFI不存在这种问题,比较奇怪WIFI射频信号,开启时能干扰到屏DVP信号吗?我们时钟才几十M,想不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网友A:
虽说OLED亮度是pwm控制的,但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说OLED亮度是pwm控制的,但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有个别产品出现,不是所有的,开现象给开WIFI有关,具体的还要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