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位WIN10装99se出现的问题

楼主(2022-12-08):
我的电脑以前装的win7 32位,现新装的64win10用原来装win7的99se安装文件装win10上能正常安装,但在打开PCB文件时出现要输入许列号 我装的时号有个号 也在框内 这种问题要怎么做才行 望指点

网友:
兼容性不会这么差的!

网友:
    都什么年代了,还用99SE?

网友:
    都AD22了,还有用Protel99Se  20多年过去了

网友A:
    这个主要是库路径和封装的不同,32位的路径和64位的有差异,你可以搜索一下64位的解决办法。不过不要抱着旧的东西一直不放。改用AD吧,操作很快上手。而且更顺畅,对汉字的兼容也更好。实在要用,安装一个虚拟机用XP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要是库路径和封装的不同,32位的路径和64位的有差异,你可以搜索一下64位的解决办法。不过不要抱着旧 ...

谢谢 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