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信号调理和采集电路

楼主(2022-12-08):
这是一个信号调理和采集电路,信号调理部分没有问题了,就信号采集到adc芯片输出的数字量怎么读取出来
下面是整体的电路图和ad输出的电路图

这个ad876的10路输出怎么读取出来

网友:
看看这个资料第三页的时序图。再看看第12页的参考图,对比一下你现在的设计图,没有输出时钟信号。

网友:
他是加了时钟芯片的,左上方有10M的时钟,这里的时钟是输入用的,不是输出时钟信号!

网友:
首先,数据输出是总线输出,你这里需要从D0到D9做总线设计,可以参考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