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f 文件有什么用?能否自行删除?

楼主(2022-12-08):
在用 MAX+plusII 设计一个产品时发现仿真结果不正确, 一个三分频的电路却变成4 分频. 最后发现删除所有的 cnf 文件就行了. cnf 文件有什么用?能否自行删除?

网友:
MAX+PLUS II 软件创建. cnf 文件以缩短编译时间. 有了. cnf 文件, 编译器就不必在每次软件重新编译设计时重新抽取设计文件了. MAX+PLUS II 数据库构建器可以确定某个带有一组指定参数和端口使用的给定实体是否已被抽取.
如果是, 那么只要从盘中读取. cnf 文件信息就可以了, 因而节省了时间.

网友:
文件里面有mysqld和mysql_safe两类参数,我们知道mysqld和mysql_safe都可以启动mysql服务

网友:
如果在每次编译结束后都删除. cnf 文件, 则 MAX+PLUS II 软件将为每个源文件调用抽取程序, 这可能导致编译时间的增加. 生成的. cnf 文件的数量取决于设计的大小和参数. 一旦创建了. cnf 文件, MAX+PLUS II软件就不会覆盖这些文件, 除非设计或参数发生改变. 这会影响所有最初由 MAX+PLUS II软件生成的. cnf 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