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LC 为什么不能工作在容性区?

楼主(2022-12-08):
LLC 为什么不能工作在容性区?

网友:
从LLC的字面上就已经看出来了,2个L一个C,要把电流波形植入到C,再加一个C,这样就可以平衡电流波形了, 这样就能工作在容性区了,可以试试看。

网友:
LLC谐振是电源技术的超级明星,不少电源企业及工程师们都要非常了解这个,
半桥LLC电源原理图设计,半桥LLC实现ZVS开通的核心思想,半桥LLC实现ZVS的过程详细分析。

网友:
高频运行降低无源器件尺寸
开关电源功率密度的提高,受到无源器件尺寸的限制。采用高频运行,可以大大降低无源器件(如变压器和滤波器)的尺寸。

谐振软开关减小高频运行损耗
提高运行频率,开关损耗势必会增加。谐振变换器由于能实现软开关,有效地减小开关损耗和容许高频运行,所以在高频功率变换领域得到广泛的重视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