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机通话中,听筒有电流音的问题

楼主(2022-12-08):
功能机中的听筒电流音是怎么产生的,通常的解决办法是什么?

网友:
一般都是把听筒和前壳接地,但是深层次的原因我就不明白了!

网友:
听筒的背面是不是天线?
听筒的走线是不是裸露在表面?

网友:
将听筒磁钢接地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