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ld3320和mp3-tf-16p是可编程的?

楼主(2022-12-08):
为什么ld3320和mp3-tf-16p是可编程的?难道是因为里面集成了mcu的原因吗?出于好奇,望各位指点一二% N- V3 {) `! f2 f( }

网友:
这两个芯片没有集成MCU,可以用MCU与他们进行通信,去控制他们。

网友:
模块上的例程,不是在单片机里编程的嘛。

网友:
LD3320是非特定人(不用针对指定人)语音识别芯片,即语音声控芯片。最多可以识别50条预先内置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