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湿度传感器使用说明书

楼主(2022-12-08):
单片机温湿度传感器使用说明书,有需要的可以下载。

网友:
单线制串行接口,使系统集成变得简易快捷。超小的体积、极低的功耗,信号传输距离可达20米以上,使其成为各类应用甚至最为苛刻的应用场合的最佳选则。

网友:
一次完整的数据传输为40bit,高位先出;数据格式:8bit湿度整数数据+8bit湿度小数数据+8bi温度整数数据+8bit温度小数数据+8bit校验;

网友:
建议连接线长度短于20米时用5K上拉电阻,大于20米时根据实际情况使用合适的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