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运放电路中没有反馈电路,那它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2-12-08):
请问运放电路中没有反馈电路,那它起什么作用?

网友:
没有反馈,就是放大倍数是无穷大,稍微有点小信号输入,输出电平就是运放的电源电压,用处很多,比如可以做比较器

网友:
多做比较器用。

网友:
这个情况说的专业一点就是开环应用,也叫作非线性应用!同楼上所说,一般用作电压比较器,所以同理也就可以用做方波发生器。这些都是一些基础知识,建议你看一看模电方面的书,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开环增益,理论上放大倍数无穷大。

网友:
    :hug::hug::hug::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