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认走线是多宽?间距多大?

楼主(2022-12-08):
默认走线是多宽?间距多大?

网友:
具体要求具体分析,信号和电源的线宽又不一样。尽量加宽电源、地线宽度,最好是地线比电源线宽,它们的关系是:地线>电源线>信号线。

网友:
低速板:线宽10~15mil  线距:10mil
普通高速板:线宽6~8mil 线距:6mil
高速板(有BGA):线宽5~6mil 线距:5mil
高密度板:线宽4~5mil 线距:4~5mil

网友:
目前的手机板用3MIL/3MIL,最小线宽局部可以2.5MILI,这个没有严格标准!要看你们你们板子的密度和板厂的制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