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单片机的电机转速测量系统设计毕业设计

楼主(2022-12-08):
单片机的电机转速测量系统设计,答辩完整毕业设计论文附图及源程序!

网友:
主要针对电机的转速进行测量,然后用数码管把电机的转速显示出来!
主要有两部分构成。1光电测速部分。2测得的脉冲处理处理和显示部分!

网友:
光电测速部分主要由光电传感器构成!脉冲处理部分主要经施密特触发器对接收到的脉冲进行波形校正,由单片机的T1口输入,经80C51处理后显示输出电机的转速

网友:
使用霍尔传感器获得脉冲信号,其机械结构也可以做得较为简单,只要在转轴的圆周上粘上一粒磁钢,让霍尔开关靠近磁钢,就有信号输出,转轴旋转时,就会不断地产生脉冲信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