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Fi是什么?会取代Wi-Fi吗?

楼主(2022-12-08):
Li-Fi是什么?会取代Wi-Fi吗?

网友:
Li-Fi的数据密度可达到Wi-Fi的1000倍,因为Li-Fi信号限制在一个小区域内,而Wi-Fi的无线电信号则较为分散。

网友:
Wi-Fi的信号可以穿墙,让你的邻居蹭网没商量。但如果使用Li-Fi,你只要拉上窗帘就能将信号封闭在室内。

网友:
这个目前看起来还是在实验室试验阶段哦。

网友:
现阶段不会,也许以后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