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pcb lay板中碎铜是什么啊 ,有什么影响没

楼主(2022-12-08):
看到关于pcb设计中要注意的问题,有一个帖子中提到说铺铜的时候不要有碎铜,这个地方的碎铜是什么意思啊,碎铜是不是就是一小块铜皮的意思啊,印象中PCB画完后,不是铺完铜 ,检查设计满足规则,gnd灌铜网络都连通就可以了吗?

网友:
请教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
一般都是外层或者走线层灌铜之后又碎铜,就是指那些小尖椒(类似天线,对信号有影响)、死铜(孤立的没有过孔与内层连接)等,有时候外层灌完铜之后,最好将器件的丝印外框关掉,这样被丝印盖着的碎铜就能发现。

网友:
    碎铜就是只有一点点连接,但是后边悬空的铜,类似有死铜,连接处可能刚刚满足规则要求。会起到天线作用,引入噪声! 箭头指向位置,如果没有过孔连接到另外层的地,就属于碎铜了
    解决办法就是适当调小间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