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理解IPD之“结构化流程”

楼主(2022-12-08):
    如何正确理解IPD之“结构化流程”?

网友:
    如果缺乏结构化的流程,那么每次产品开发采用的方式都会不同,则会导致两种情况:
第一,没有积累的经验可参考,没有应学习的榜样,所以当项目越做越大时,开发周期时间
也变得越来越长。第二,当某个人拿出改进方法或窍门时,没有办法把它标准化并运用于其
    它项目中,难以衡量它的过程并加以改进。

网友:
    但是过于繁冗的过程文件而是管理和审批变得官
    僚化,产品开发速度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