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加在电压跟随器前面还是后面?

楼主(2022-12-08):
如图,两种都是ADC输入端用稳压管进行的保护电路,其中一个将TVS稳压管放在了运放前面,一个将其放在了运放后面,请问哪一种更合理?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图1更合理,即将稳压管放在运放前面。请问老师们怎么看?

网友:
保护的对象不一样,看你需求。

网友:
为了稳妥起见本人输入、输出两端都加了。

网友:
    看你运放的电压和MCU电压匹配不,如果匹配,就给运放前级加,如果不匹配,就给运放后级加

网友:
高纯度碘化铯,铬酸铯供应。
我们尤为擅长于克~公斤级产品研发定制生产,高纯材料(半导体,电子精密仪器元件

用)的研发及放大生产经验。电话:13280666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