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7128 与数码管、键盘接口用不用驱动?

楼主(2022-12-08):
EPM7128 与数码管、键盘接口用不用驱动?

网友:
EPM7128与数码管、键盘接口可以不用驱动,但要注意连接的个数。具体的电流参数可以参照 7000 的数据手册。

网友:
电子工程师就是将一堆器件搭在一起,注入思想(程序),完成原来的这   些器件分离时无法完成的功能,做成一个成品。所需要的技能越高、功能越复杂、成本越低、市场上对相应的东东的需求越大,就越成功。这就是电子工程师的自身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