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平衡放大器输入端的寄生电感和寄生电容?

楼主(2022-12-08):
如何在中频应用中,如何平衡放大器输入端的寄生电感和寄生电容?

网友:
一般来讲寄生电感和电容对中频电路的影响较小,可以忽略.只要保证不引入大的寄生电容和电感值就行了。

网友:
寄生电感,导线电感,等等,其实都是导线自己的变化电流产生变化磁场,而变化磁场又产生反向电场来阻止电流变化,这就是电感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