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RM的IAP功能,把烧到flash中的数据写到RAM中

楼主(2022-12-08):
在用 ARM 的 IAP 功能,要把已经烧到 flash 中的数据写到 RAM 中,我是这么写的:uint32 *q,data;
q = 0x00006000;
data = *q;
这是要读的 flash 的起始地址,但是第二句编译出错,我想应该是 C 编译器不许给指针直接赋值, 我用汇编解决了这个简单的问题,但是怎么用 C 来解决呢

网友:
q = (uint32 *)0x00006000;

网友:
在程序中编程(IAP,In Applicatioin Programming),IAP是用户自己的程序在运行过程中对User Flash的部分区域进行烧写,目的是为了在产品发布后可以方便地通过预留的通信口对产品中的固件程序进行更新升级。

网友:
使用过程中遇到了点bug,我想优化它的程序,总不能拆开然后一台台下程序吧。
这时,IAP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它能够实现无线下载程序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