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文件 dwg格式的怎样才能在CAM350中打开?

楼主(2022-12-08):
CAD文件 dwg格式的怎样才能在CAM350中打开?

网友:
CAD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
先把那个CAD图纸导入到DXP或PADS中,然后导出Gerber文件,再导入到CAM350中。

网友:
dwg格式的文件先在CAD里保存为DXF格式的文件,然后用CAM350中的文件-导入-append dxf命令导入dxf文件,导入进去后处理图形,然后文件-导出-gbr格式的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