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变用AD2S1210解码芯片

楼主(2022-12-08):
激励输出的EXC+和EXC-信号应该为峰峰值3.6的正弦信号,但是我测到的信号幅值只有1.8左右,频率是默认的10KHz,请问这大概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是AD芯片输出的励磁信号,感觉电压的幅值有点问题。

网友:
激励电压是多少,信号不对吧,输出应该是一个正弦一个余弦。

网友:
从测试信号看,和解码芯片没啥关系。示波器换成直流档试试?

楼主:
换成了直流档测,幅值一直偏大,中心电压有4V左右,正弦信号的上半波一直有一部分被截平,测试参考电压refout引脚也为4V,不是芯片手册所说的2.5V,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