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参数定义和选型指南介绍!

楼主(2022-12-08):
1. 分辩率(Resolution)

指数字量变化一个最小量时模拟信号的变化量,定义为满刻度与 2n 的 比值。分辩率又称精度,通常以数字信号的位数来表示。
2. 转换速率(Conversion Rate)

指完成一次从模拟转换到数字的 AD 转换所需的时间的倒数。 积分型 AD 的转换时间是毫秒级属低速 AD,逐次比较型 AD 是微秒级属中速 AD,全并行/ 串并行型 AD 可达到纳秒级。
3. 采样时间(Conversion Time)

则是另外一个概念,是指两次转换的间隔。为了保 证转换的正确完成,采样速率(Sample Rate)必须小于或等于转换速率。因此有人习惯上将 转换速率在数值上等同于采样速率也是可以接受的。常用单位是 ksps 和 Msps,表示每秒 采样千/百万次(kilo / Million Samples per Second)。
4. 量化误差(Quantizing Error)

由于 AD 的有限分辩率而引起的误差,即有限分辩率 AD 的阶梯 状转移特性曲线与无限分辩率 AD(理想 AD)的转移特性曲线(直线)之间的最大偏差。 通常是 1 个或半个最小数字量的模拟变化量,表示为 1LSB、1/2LSB。
5. 偏移误差(Offset Error)

输入信号为零时输出信号不为零的值,可外接电位器调至最小。
6. 满刻度误差(Full Scale Error)

满度输出时对应的输入信号与理想输入信号值之差。
7. 微分非线性(Differential nonlinearity,DNL)

ADC 相邻两刻度之间最大的差异。
8. 积分非线性(Integral nonlinearity,INL)

表示了 ADC 器件在所有的数值点上对应的模拟值 和真实值之间误差最大的那一点的误差值,也就是输出数值偏离线性最大的距离。
9.总谐波失真(Total HARMonic Distotortion 缩写 THD)。

指输出信号比输入信号多出的谐波成分。谐波失真是系统不完全线性造成的。所有附加谐波电平之和称为总谐波失真。总谐波失真与频率有关。一般说来,1000Hz频率处的总谐波失真最小。ADC输出中的谐波失真是由ADC特性中存在的任何非线性引起的。每个实用的ADC都具有非线性特性。结果,每个实际ADC的输出中都存在谐波。DNL和INL是ADC特性非线性的量度,而THD是ADC输出中产生的谐波失真的量度。
10.信噪比(SNR)

信噪比用于描述ADC输出数据中,信号与噪声的幅值之比。常常有如下的定义方式:是指一个电子设备或者电子系统中信号与噪声的比例。
信噪比的计量单位是dB,其计算方法是10lg(Ps/Pn),其中Ps和Pn分别代表信号和噪声的有效功率,也可以换算成电压幅值的比率关系:20Lg(Vs/Vn),Vs和Vn分别代表信号和噪声电压的“有效值”。
ADC的SNR受许多因素影响,包括分辨率(Resolution),线性度(Linearity)和精度(Accuracy)(量化级别与真实模拟信号的匹配程度),混叠(Aliasing)和抖动(Jitter)。ADC的SNR通常通过有效位数(ENOB)来表示,理想的ADC的ENOB等于其分辨率。量化误差的存在限制了理想ADC的SNR。一般认为,若ADC的SNR超过输入信号的SNR,则可认为输出的数字信号是对模拟输入信号的无失真数字表示。
11.电源抑制PSR

如果X V的电源电压变化产生Y V的输出电压变化,则该电源的PSRR(折合到输出端)为X/Y。无量纲比通常称为电源电压抑制比(PSRR),以dB表示时则称为电源电压抑制(PSR)。把电源的输入与输出看作独立的信号源,输入与输出的纹波比值即是PSRR,通常用对数形式表示,单位是dB。
PSRR=20log{[ripple(in)/ripple(out)]}
电源抑制比可分为交流电源抑制比和直流电源抑制比
交流电源抑制比(ACPSR)
先在供电电源端(比如标称电压为5V),在读取一个测量值Vi1,与之对应,在输出端测得电压值为Vo1;然后在电源电压上叠加一个频率为100HZ,有效值为200mV的信号,并读取第二个测量值Vi2,与之对应在输出端测得电压值Vo2, 按测量误差公式
输出端百分误差=(Vo2 -Vo1) /Vo1
电源端百分误差=(Vi2 -Vi1) /Vi1
电源抑制比=输出端电压变化的百分数 / 电源电压变化的百分数
注意:电源电压变化不是输入信号电压变化,PSRR表征的是电源电压不稳定对输出的影响。
直流电源抑制比(DCPSR)
先在标称电源电压(5V)的情况下,读一个输出测量值,然后使电源电压变化 5%,在相同的输入信号电平下读取第二个输出测量值,按测量误差公式(同上题公式)计算得到的百分误差即为直流电源抑制比.
11.共模抑制比(CMRR)

共模抑制比CMRR是差模电压放大倍数Aud与共模放大倍数Auc的绝对值之比.
CMRR=│Aud/Auc│ 或者CMR=20lg│Aud/Auc│(dB)
12.有效分辨率

虽然12位ADC的分辨率在数据手册上声明的可以达到12位,但受限于噪声,其有效位数可能只有11位;
13.ADC输入阻抗

ADC的阻抗匹配问题在特定架构的ADC中显得尤为重要,其会影响数据转换的精度。当往特定接口串入ADC时候,其相当于并联一个阻抗为ADC输入阻抗的元件,故会对电路的分压产生一定的影响。当信号源内阻与ADC输入阻抗相近时,会对ADC精度产生较大的影响。常见的解决方案是保证源端相比于ADC输入阻抗低阻,或者采用输入缓冲器(一般Σ-Δ型ADC内会内置)来提高输入阻抗
ADC类型

A/D转换器发展了30多年,经历了多次的技术革新,从并行、逐次逼近型、积分型ADC,到近年来新发展起来的∑-Δ型(Sigma-Delta)和流水线型ADC,它们各有其优缺点,能满足不同的应用场合的使用。
逐次逼近型、积分型、压频变换型等,主要应用于中速或较低速、中等精度的数据采集和智能仪器中。
分级型和流水线型ADC主要应用于高速情况下的瞬态信号处理、快速波形存储与记录、高速数据采集、视频信号量化及高速数字通讯技术等领域。
此外,采用脉动型和折叠型等结构的高速ADC,可应用于广播卫星中的基带解调等方面
ADC 的选择:

首先看精度和速度,然后看输入通道数,输出的接口如 SPI 或者并行的,差分 还是单端输入的,输入范围是多少。如何选择你所需要的器件呢?要综合设计的诸项因素,系统技 术指标、成本、功耗、安装等,最主要的依据还是速度和精度。

    精度与所测量的信号范围有关,但估算时要考虑到其他因素,转换器位数应该比总精度要 求的最低分辩率高一位。常见的 AD/DA 器件有 8 位,10 位,12 位,14 位,16 位等。
    速度根据输入信号的最高频率来确定,保证 ADC 的转换速率高于系统要求的采样频率。
    通道有的单芯片内部含有多个 AD/DA 模块,可同时实现多路信号的转换;常见的多路 AD 器件只有一个公共的 AD 模块,由一个多路转换开关实现分时转换。
    数字接口方式接口有并行/串行之分,串行又有 SPI、I2C、SM 等多种不同标准。数值编码 通常是二进制,也有 BCD(二~十进制)、双极性的补码、偏移码等。
    模拟信号类型通常 AD 器件的模拟输入信号都是电压信号,而 DA 器件输出的模拟信号有 电压和电流两种。
    同时根据信号是否过零,还分成单极性(Unipolar)和双极性(Bipolar)。
    电源电压有单电源,双电源和不同电压范围之分,早期的 AD/DA 器件要有+15V/-15V,如 果选用单+5V 电源的芯片则可以使用单片机系统电源。
    基准电压有内、外基准和单、双基准之分。 9. 功耗一般 CMOS 工艺的芯片功耗较低,对于电池供电的手持系统对功耗要求比较高的场合 一定要注意功耗指标。
    封装形式:常见的封装是 DIP,现在表贴型 SO 封装的应用越来越多
    跟踪/保持(Track/Hold 缩写 T/H)原则上直流和变化非常缓慢的信号可不用采样保持,其 他情况都应加采样保持。
    满幅度输出(Rail-to Rail) 新近业界出现的新概念,最先应用于运算放大器领域,指输出电 压的幅度可达输入电压范围。在 DA 中一般是指输出信号范围可达到电源电压范围。(国 内的翻译并不统一,如“轨-轨”、“满摆幅”) 主要针对高精度测量类的 AD. • 参考电压需要足够精确,推荐使用外部高精准参考电压。 • 如果 PGA 可调,增益系数一般是越小噪声越低。 • 一般最好用到满量程,此时 AD 精度不浪费。 • 如果有偏置,需要进行自校

网友:
ADC芯片成本参差不齐,选的好直接起飞,选的不好,直接破产。

网友:
一般需求过来的时候,模拟量的采集,输入范围一定是刚需,不可忽略的。所以首先肯定先确认模拟量的输入范围,如果是0~3V的,ADC芯片都不用了,这样一下就省下了好几个MCU的成本。如果是0
~5V的模拟量,可以经过电阻网络分压到MCU,或者有的MCU的AD口直接可以接受0 ~5V的模拟量,或者用ADC芯片转化,这时候成本一下就上去了。能不用ADC芯片就不要用;如果输入电压是±5V之间,那没办法,选个合适的ADC芯片吧,±10V的情况也一样。
绝对是刚需,之所以把这个需求放在最前面就是说一旦选了片子,如果出错是不可挽回的。

网友:
采样率指ADC每秒钟会进行多少次的模拟量转数字量的操作,如10K/s就是说ADC每秒钟,就采集了10K个模拟量,并将模拟量转换为数字量。当采样声时,一般的采样率是44Kbps/s,当采样温度时,几K/s的采样率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