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栅极电压

楼主(2022-12-08):
A处的电压,仿真的结果是3.27V,而不是1.2V,请教一下,这个结果对吗?为什么不是1.2V?

网友:
    Vth是MOSFET特性电压   Vg取决于外部电路
    所以门极的电压就是两个电阻的分压

网友:
    Vgs是MOS管最小导通电压,A点电压就是100和10K分压之后的电压,跟Vgs参数无关。。。

网友:
    VGS的意思是这个MOS的DS导通条件,你看下书吧,这个基础要搞懂